影响取光效率的封装要素有哪些?

楼主(2022-01-11):
影响取光效率的封装要素有哪些?

网友:
材料技术及工艺技术等

网友:
提高封装材料的折射率,以提高产品的临界角,从而提高产品的封装发光效率

网友:
热阻,热阻是由器件的尺寸、结构及材料所决定的固定值

网友:
    发光效率的提高与荧光粉的选择和工艺处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