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利用ADS怎么仿真PLL+MIXER?

楼主(2022-01-11):
    利用ADS怎么仿真PLL+MIXER?9 q& N1 m4 T3 ^% n! ]

网友:
    先估算好相位噪声,PLL用两个信号源来仿(也可以用ADS的自动生成向导来事先生成2个PLL),然后输入到混频器模型里。再调用显示模版,就可以看杂散了

网友:
    这个要先算相位噪声,然后再调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