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常用术语

楼主(2022-01-11):
    电子元件常用术语有以下:

    1.PTH:穿孔元件(引脚能穿过PCB板的元件)
    SMD:表面贴装元件
    SIP: 单列直插(一排引脚)
    DIP:双列直插(两面引脚)
轴向元件:元件两引脚从元件两端伸出
    径向元件:元件引脚从元件同一端伸出
    PCB:印制电路
PBA:成品电路板
引脚:元件的一部分,用于把元件焊在电路板上
2.单面板:电路板上只有一面用金属处理
双面板:.上下两面都有线路的电路板
    层板:除上下两面都有线路外,在电路板内层也有线路
元件面:电路板上插元件的一面
    焊接面: PCB板 上用来焊接元件引脚或金属端的金属部分
    3.金属化孔(PTH) :是在做板的第一道工序中就钻上孔,而孔内因后续工序的原因,孔壁内会上铜[即金属化孔]
金属化孔及非金属化孔的不同之处在于。。。。非金属化孔,就是仅在板子成品后工序中,单
    空焊:零件脚或引线脚与锡垫间没有锡或其他因素造成没有结合:
假焊:假焊之现象与空焊类似,但其锡垫之锡量太少,低于接合面标准
冷焊:锡或锡膏在回风炉气化后,在锡垫上仍有模糊地粒状附着物
    连锡:有脚零件脚与脚之间焊锡连接短路
    4.元件符号:R、C、L、D(CR)、Q、U、X(Y)、S(SW)、BAT、T.K等.
    极性元件:插入电路板时必须定向
    极性标志:印制电路板上,极性元件的位置印有极性标志
错件:零件放置的规格和种类与作业规定不符
缺件:应放置零件的位置,因不正常的缘故而产生空缺
    折脚:零件引脚打折未插入孔内形成折脚

网友:
    这个在焊接是经常可以用到

网友:
    在焊接电路板时会经常用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