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PTC是怎么选型?

楼主(2022-01-11):
我有一个电路是用12V/1A电源适配器供电,实际输入电压的范围:11.8~12.4V,在电路板的电源输入处需要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来保护整个电路,我想问一下,这个保险丝是怎么选型的? 如何确定PTC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  ]& I) t- @, t# C

网友:
这要根据你板子的需求吧

网友:
你的适配器才1A的啊,选择比板子工作时的电流大的保险丝

网友:
这个根据负荷用的电流来选择

网友:
这个电压也要看你用在电源输入还是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