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传感器的信号含有很强的脉冲高频干扰,请问应该怎么去除

楼主(2022-01-11):
由于在超声传感器的信号线(有用信号为5-30MHz,同轴线接到LNA放大器的输入端)边上有一个步进电机(距离2cm),电机和线的位置变不了,当步进电机上电或者旋转时,传感器的信号就会出现很多尖峰脉冲。信号线上的脉冲干扰应该怎么滤除?信号线接磁环能减弱一点,但是效果不够,有什么其他的滤波方法吗

网友:
    物理空间和电信号都要隔离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加屏蔽罩进行屏蔽

网友:
    坡莫合金屏蔽

网友:
    如果允许步进电机停转后进行超声波探测,则可以令步进电机绕组自动断电(但各绕组逻辑状态应当保持不变不得丢失)。这是最好的也是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