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原理图菜单分布问题

楼主(2022-01-11):
在工作中,用了双屏显示,当时把property 的窗口移到第二个显示器上了。
然后关掉了程序。
在另外一台只有一个显示器的电脑中再打开,property的窗口不见了。用下面这个菜单也调不出来。
有哪位大神了解如何把UI这些恢复成默认设置(出厂)吗?
就像allegro里可以用reset UI to default 这种指令一样。

楼主:
怎么图片不见了,就是用view>>properties   或者Ctrl+Alt+A 键盘指令。Property的窗口还是不会出现。

网友A(2022-02-15):
右上角 windows layouts切换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 windows layouts切换一下试一试!

切换后可以回来。这个找到解决办法了。只是Mentor为何不能自动就认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