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 請問這是什麼型號的二極管?

楼主(2022-01-11):
請問各方高手, 這顆二極管壞了, 但我在網上都找不到相關絲印的元件, 所以想發上來問問是否有人知道這二極管外殼絲印是指哪種型號的二極管呢?
先謝謝了

网友A:
LMSZ5264BT1G

网友(点评):
少了date code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SZ5264BT1G

非常感謝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SZ5264BT1G

这都能看出来,佩服。
其实分析下管子的功能,可以选择很多替代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看出来,佩服。
其实分析下管子的功能,可以选择很多替代型号

在淘宝上搜 丝印 N4 二极管。然后找他们标出来的图片上一样的,他们会例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