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与网络预拉线的区别?

楼主(2022-01-11):
在由原理图导入到PCB图之后,有绿色的飞线和白色的网络预拉线,请教各位大侠,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5 `3 t* P) o! E. W2 W

网友:
飞线是在引入网络表后,系统根据规则生成的,用来指引布线的一种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