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路板与PCB电路板哪个好?

楼主(2022-01-11):
FPC电路板与PCB电路板哪个好?

网友:
FPC板在设计上与一般PCB没有很大的差别,一般以单面板和双面板见多

网友:
    谈不上那个好,只是功能性和适用性不同。常见的FR4刚性板,适用于绝大部分场景。从安装,焊接,性能,使用,测试等等当面都全面压制FPC。但是FPC可以弯折呀,而且很薄,这就使他可以在很多刚性板没有办法使用的地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