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小白求大佬们帮忙解答分析H桥

楼主(2022-01-11):
各位大佬,我是刚入们的硬件小白,在学习H桥驱动时,看到这个电路,有点疑惑,有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原理,具体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
    H桥,通过PWM1、PWM2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Q1、Q2的开关,从而达到控制电机转向的作用,这个就在于判断三极管的开关状态

网友:
    你先了解下H桥的原理,PWM1和PWM2通过控制Q1/Q2的通断,控制后级Q13/Q16和Q14/Q15两组三极管的开关,从而控制M的方向和转速。例如Q1导通,Q2关闭,则使用Q14/Q15这组三极管,此时转速由PWM1控制。

网友:
    楼主将驱动波形画出来 然后对比脉冲逐个分析三极管就行

网友:
    這個文檔還可以!

    bridge circuit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