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TVS二极管正负极?

楼主(2022-01-11):
    怎样区分TVS二极管正负极?

网友:
      TVS二极管的正负极一般用万用表测量
       测量二极管的档位,单向侧有连接,双向两侧有电压;
       直流测量的雪崩击穿特性是双向对称的,只有反向单向的。一般来说,它测量在1mA。

网友:
      所有的TVS二极管经过放大后,都会有一个阴极线,用来区分二极管的正负极,它是独立于单极和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