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怎么才能不经过原理图直接在空白pcb上加封装然后画线?

楼主(2022-01-11):
    altium designer 怎么才能不经过原理图直接在空白pcb上加封装然后画线?我现在直接打开新的pcb,然后添加封装,但是画线的时候两个焊孔之间不能连线。应该是网络表没连接,然后就不能直接连,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对于你的这种想法,如果是复杂点的PCB,建议还是画下SCH

网友:
    一、自己建立网表这种方法一般很少人用,要建立网表,得知道Altium网表的结构,那么就很好弄了;
    二、直接放元件,直接连接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在画线的时候把Online DRC关掉,就可以随意连线了,但是这种方法画的PCB如果出错了,系统是查不出来的,就看你自己了;
三、在PCB里先写上网络名,再放入元件,再指定每个PIN的网络名Design==》Netlist==》Edit Nets在中间Nets In Class那一栏,点击下面的Add,再输入Net Name点击OK,就把一个网络名建好了。指定网络,双击元件的Pin在属性里就可以设置这个Pin的Net,这样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DRC。
四、当有别的格式的原理图时,就更好办了别的格式的原理图,一般都可以转成Alitum格式的,再导入PCB;如果不想转也可以导出Altium支持的网络表,用Altium打开网络表后,利用Show Differences 功能导入到PCB文件里,这是我经常用的。

网友:
    在 优选项 PCB选项, router那里,选择忽略那个。就可以跨网络布线了,代价是规则检查时报错,太复杂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