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硬件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都不行是设么原因?

楼主(2022-01-11):
硬件接入电脑,电脑能找到端口,但是发送和接收数据都不行。是不是硬件电路的数据线接反了?是USB到CH340的数据线接反了,还是CH340到单片机的数据线接反了?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信号就知道了,你光这么描述下没法定位问题,USB能找到设备说明驱动正常加载起来了,大概率是到单片机这段接反了。

网友:
查看一下你的V3引脚,5v供电接100nf滤波电容,3.3v供电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