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编程实现一组数据的曲线拟合??

楼主(2022-01-11):
如何用matlab编程实现一组数据的曲线拟合??如何用matlab编程实现一组数据的曲线拟合??如何用matlab编程实现一组数据的曲线拟合??

楼主:
不要沉了不要沉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多项式拟合,另一种是一般的曲线拟合,都有matlab固定函数,ployfit()和curvefit(),具体用法: 多项式函数拟合:a=polyfit(xdata,ydata,n),n为多项式的最高阶数;一般的曲线拟p=curvefit(‘fun',p0,xdata,ydata),其中p0为函数初值,fun为函数

网友:
cftool工具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