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从logic和layout页面打开library

楼主(2022-01-11):
显示出来的 东西是不一样的吗,,,,,这是我从一个PCB文件中全选元器件,然后save to library中的,但是在logic中和layout总打开是不一样的,什么原因,这种库能直接拿来用吗?菜鸟一枚,谢谢

网友:
你从PCB里存的是PCB封装,跟原理图中使用的封装当然不一样啊,你都还没有分清楚什么是什么封装

网友:
PADS对库里面的元件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logic里面元件一定要分配好封装导入layout才会有的,你编辑下元件,分配下封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