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CPU定时器

楼主(2022-01-11):
一、CPU定时器概述
DSP为了精确控制时间,以满足控制某些特定事件的要求,定时器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CPU定时器工作原理
(1)在CPU定时器工作前,先要根据实际的需求,计算好CPU定时器周期寄存器的值,然后给周期寄存器PRDH:PRD赋值。
(2)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PRDH:PRD里面的值装在金定时器计数寄存器TIMH:TIM中。
(3)计数器TIMH:TIM里面的值每隔一个TIMCLK就减小1,直到计数到0
(4)此时,CPU计时器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5)完成一个周期的计数后,在下一个定时器输入时钟周期开始时,周期寄存器PRDH:PRD里面的值重新装载如计数器寄存器TIMH:TIM中
一个定时器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就等于(PRDH:PRD+1)×TIMCLK

其中,TIMCLK由TDDRH:TDDR和PSCH:PSC控制:
(1)先给TDDRH:TDDR赋值
(2)装载入PSCH:PSC中,每隔一个STSCLKOUT脉冲,PSC中的值减1,PCS中值为0的时候,输出一个TIMCLK,从而使TIM减1
一个TIMCLK就等于TDDR+1个系统时钟时间

三、CPU定时器的配置函数
调用方法: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00);
第一项为CPU定时器序号,第二项为CPU主频,第三项为时间周期设置,若要设置周期为1s,则设置为1*1000000

网友A:
要先给周期寄存器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给周期寄存器赋值

要先计算好CPU定时器周期寄存器的值

网友:
定时器周期等于(PRDH:PRD+1)×TI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