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板上微带线和一般的连接线有区别吗

楼主(2022-01-11):
    射频电路板上的射频信号支路都用微带线吗?还是有一般的连接线?两者在PCB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完全不一样。
  微带线是由支在介质基片上的单一导体带构成的微波传输线。适合制作微波集成电路的平面结构传输线。与金属波导相比,其体积小、重量轻、使用频带宽、可靠性高和制造成本低等;但损耗稍大,功率容量小。
       也就是说,微带线是为了实现射频器件小型化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相对来说,波导器件所占体积要大得多。

网友:
    两个就不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