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波导天线?波导天线分为哪几种?

楼主(2022-01-11):
    什么是波导天线?波导天线分为哪几种?

网友:
    Pasternack推出覆盖40~220 GHz的一系列波导天线,含85种新型号,波导尺寸为WR5~WR19。该系列天线分为标准增益喇叭天线、锥形增益喇叭天线、广角波纹喇叭天线、喇叭透镜天线、全向天线5种类型,依据不同天线种类,标称增益介于2dBi至40dBi。其中,标准增益喇叭天线和锥形增益喇叭天线的最大覆盖频率可达220 GHz,而广角波纹喇叭天线、喇叭透镜天线和全向天线的最大覆盖频率为99 GHz。
      举例而言,采用WR5接口的PEWAN1068锥形增益喇叭天线覆盖140~220 GHz频率范围,标称增益为25dBi,3dB下的垂直波束宽度为10°,水平波束宽度为9°,典型输入电压驻波比(VSWR)为1.15:1。采用WR10接口的PEWAN1086喇叭透镜天线覆盖89~99 GHz频率范围,标称增益为40dBi,3dB下的垂直和水平波束宽度均为1°,典型输入VSWR为1.5:1。
      上述波导天线的开发目的在于满足包括航空航天、国防、实验雷达、测试测量、单点对单点和单点对多点无线通信、科研及常规研发在内的各种毫米波应用需求。该系列中的所有天线均采用最高质量的材料和工艺标准,并符合RoHS和REACH标准。

网友:
    波导,英文名是wageguide, 在电磁学和通信工程中,波导指的是指在端点间传递电磁波的任何线性结构。它也可以用来传输无线电波的空心金属管,而在雷达、通信卫星和无线电链路设备中波导可以将微波发送器和接收机与天线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