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关机电路问题

楼主(2022-01-11):
    这是设计的一键开关电路,VBAT1是3.7v电池输入,VBAT2是输出。
    理论上上电时,由于按键没按下,Q9(AO3401)不导通,但是实际是只要上电,Q9就导通,甚至我直接将Q8的3脚直接接地,Q9还是导通,请问是什么原有,电路设计不对吗?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上个清晰图

网友:
    目前的电路只要VBAT1有电,就会通过Q9内部的体二极管使VBAT2有电

网友:
    确定你的图没错?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上电时:Q9截止,出高电平,PMOS关断。点按开关:EC4需充电时间,Q8截止,高电平通过D4、R25、R28、R29,Q9导通,出低电平,PMOS开通,Q7和Q6导通自锁。开关长按2s后:EC4充电完成,Q8导通,Q9关断。
    Q5部分为NFC控制,可以无视。

此电路已量产,保证可行!

网友:
    上个高清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