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技术与红外技术优缺点

楼主(2022-01-11):
采用红外技术的产品有方向性,发射器必须对准接收器,并且中间不能有阻挡物。距离一般不超过7米、不受电磁干扰,红外类产品的优势是产品成本低、价格便宜。
采用射频技术的产品是用无线电波来传送控制信号的,它的特点没有方向性,可以不“面对面”控制、距离远,可达数十米。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只要没有能起屏蔽作用的金属阻挡物,就可正常使用。射频技术的产品成本通常要高一些,但其无方向性,使用更方便,所以更受用户的欢迎。诺为的无线演示器系列,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射频技术。

网友:
这个是两种区别很大的技术,应用范围不同

网友:
射频多用于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也就是RFID。用于控制、检测和跟踪物体
低通信半径,低速率,低成本,数据量级在K级。
红外的特点是跨平台、点对点高速数据连接,尤其是嵌入式系统.
虽然也是低成本,但是与RFID标签相比还是不低了。
而且红外的数据量级是M级以及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