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嵌入式,要跑Linux,DSP也要搞,但是暂时只会C语言,也会一点java,C++和c#...

楼主(2022-01-11):
想学嵌入式,要跑Linux,DSP也要搞,但是暂时只会C语言,也会一点java,C++和c#,应该先学哪个??

网友:
先把linux熟悉一下。
c语言跟java等其他的编程工具都有很多类似。
DSP弄好就可。
嵌入式,比较难入门,最难得是linux 的入门,加油啊

网友:
C#是搞不了嵌入式的,j 主要是用C语言搞嵌入式的!也要一些汇编的知识!
Java可以用来做嵌入式开发,但不是用来编写嵌入式系统。在Java嵌入式开发中,嵌入式系统是指特定的JVM,Java嵌入式开发就是基于这些裁剪的JVM的程序开发,例如手机程序。剪裁式JVM当然是运行不了C/C++程序的。不过Java的主要领域还是Web开发,J2EE。嵌入式开发主要针对硬件开发,开发的软件用在单片机、ARM,上,嵌入式开发要了解硬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