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2-01-11):
    如图所示,是单端反激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图 其中输入+vin通常在36v,n3n4两路输出中,各自的正端对负端的压降在20v左右,n2输出稳定的12v电压。 问题1:看图中变压器资料可知,n1和n3n4线圈的匝数一样,但是n1和n3n4分别对应的电压不同,为什么匝比是1:1? 问题2:既然有了r3和c10组成的吸收电路,为什么还要加上r4和c8组成的吸收电路?

网友:
    问题一: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各绕组直流电压并不与匝数成正比,不能拿工频变压器交流电压比等于匝数比的结论往上套。具体副边绕组整流后输出多高电压

网友:
    开关电源之所以能够实现稳压,靠的是改变脉冲占空比。既然直流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可以保持不变(即所谓稳压),可见绕组匝数比并不等于直流电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