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形/函数发生器输出中如何增加 DC 偏置

楼主(2022-01-11):
波形/函数发生器可以通过外接电源来提高直流偏置,但不要超过通道上标识的浮地电压值。
波形和函数发生器偏置功能可以与任何波形一起使用,在 -5 Vdc 到+5 Vdc 窗口、直到 50 欧姆负荷范围内生成幅度和偏置的任意组合。对要求更大偏置的应用,可以使用外部电源,生成额外的偏置。为使用外部电源生成 D C偏置,可以采用下述三个步骤:
 1,函数发生器必需与地隔离,即“浮动”。33220A 可以从接地最多浮动42V (输出 + DC偏置)。通过把峰值输出减去 42V,可以计算最大 DC 偏置。
 2,DC 电源必需串联。不能使用 BNC-T,因为它将并联电源。
3,函数发生器输出上的电压应小于42V。把电源连到接地上,可以计算函数发生器输出上的电压。输出电压将是DC电压加发生器的峰值电压。
 下图显示了33220A 波形和函数发生器连接外部电源及负荷的模型。

在33220A和33250A 波形和函数发生器上进行连接的简便方式是通过调制输入 BNC 访问浮动接地,调制输入 BNC 位于后面板上。可以使用 BNC 连接器减去中心导线;把这条线连到电源的高功率端。只使用一条导线,把信号输出、函数发生器输出BNC的中心导线连接到负荷的高端(不要使用输出 BNC 的屏蔽)。负荷的低端连接到电源的低功率端。最后,电源低功率端连接到接地上。

网友:
波形和函数发生器偏置功能可以与任何波形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