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ley台式电源选型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2-01-11):
电气工程师和电路设计人员供电和测试电路系统设计时,DC电源是他们使用的测试测量设备中的标配。那么它有哪些具体功能?怎样才能为应用找到适当的台式电源呢?我们将就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探讨
1、为什么需要台式电源?
2、台式电源的类型
 3、怎样选择适当的台式电源
 一、为什么需要台式电源呢?

在工程师或电路设计人员需要测试某个器件(一般称为被测器件DUT)时,他们要为被测器件提供设定的电压或电流。台式电源允许工程师设置和提供特定电压,为DUT供电,确认器件以预计方式工作。如果不符合预计方式,那么就要调试并再次测试
 二、台式电源的类型
 尽管台式电源种类繁多,但这些仪器在广义上可以分成三大类:
 1、单通道和多通道电源
单通道台式电源指的是只有一个可控输出,而多通道电源则有两个或以上的输出。多通道电源一般用来开发同时采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或双极电路的器件。
 2、双极电源和单极电源
 单极电源只能提供正电压。工程师可以在技术上切换连接电源的引线来提供负电压,而双极电源则既能提供正电压,也能提供负电压。双极电源能够处理更多种类的功率应用,但价格较高,使用起来更复杂,因此许多工程师在DC功率应用中选择单极台式电源。
 3、线性电源和开关式电源
 线性电源能够提供高精度测量,噪声或信号干扰非常小。但它们一般更重,尺寸更大,提供的功率较少,效率较差。开关式电源更紧凑,提供的功率更多,但一般有高频噪声,测量精度较差。开关式电源通常用于功率密度成问题的应用,比如要在很小的空间内获得高得多的功率,而线性电源则用于要求为小的模拟电路供电的应用。
三、怎样选择适当的台式电源
通过选择相应的电源,并且更深入地了解其功能和特性,工程师可以更快地运行测试,更精确地进行测量。在购买台式电源时要考虑许多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有:
 1、考虑可编程电源
 在使用台式电源运行长测试或复杂测试时,手动设置电压值和电流极限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幸运的是,大多数台式电源带有测试序列功能,支持基本编程能力。通过使用测试序列功能,工程师可以对电压值、电流极限值和每个设置的时间编程。这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可以运行拥有多个预定输出电压和时间的复杂测试,而又不用在台式电源上手动调节设置,操作人员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获得优质测量上。
2、选择正确功率极限的台式电源
 例如,Keithley 2260B-30-72台式电源可以提供高达30 V或72 A,但它的功率极限是720 W。这意味着这种电源能提供30 V电压,但达不到72 A,因为有功率限制。工程师可以使用下面的公式确定生成的功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功率低于台式电源的功率极限,那么就能正常运行。
 3、选择拥有远程传感电压监测功能的台式电源
如果想要准确的电压源,最好使用配备远程电压表或远程传感功能的台式电源。这样可以获得DUT上(而不是输入端子上)干净的电压读数,因为它补偿了测试线的压降。大多数标准3英尺左右的测试线的电阻约为50 mΩ (一对测试线约为100 mΩ),因此在使用低电阻DUT时,测试线上的压降会相当大。
4、寻找拥有相应响应时间的台式电源
如果运行的测试中电压或负载迅速变化,那么响应时间至关重要。响应时间是指台式电源向上倾斜(上升时间)或向下倾斜(下降时间)到设定电压所需的时间。注意响应时间经常会随着负载变化。
上升时间是指电源从10%的值上升到90%的值所用的时间。下降时间相反,是电源从90%的值下降到10%的值所用的时间。

网友:
线性电源能够提供高精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