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示波器和实时示波器的原理及优势

楼主(2022-01-11):
简介之采样示波器
 采样示波器的全名为等效时间采样示波器,主要针对周期信号测量设计。与实时示波器不同,采样示波器在每次触发信号到来时只对数据采样一次,下次触发时,在触发信号后添加一个很小的延迟对信号再进行采样,直到采样到一个完整的周期波形。所以采样示波器在采样时,必须有一个触发事件。
什么是实时示波器和采样示波器 他们各有什么优势
采样示波器优点
1、宽带高
 由于采样示波器是通过多次重复采样重建信号的,及时被测信号频率很高,也可以通过很低的采样率逐点把信号重建出来。同时由于采样芯片前面没有模拟放大电路,不会限制信号宽带,固可以实现较高的测量宽带。
 2、成本低
这款产品不需要ADC芯片,即使随着时代的革新,同样带宽情况下的采样示波器价格也要远远低于实时示波器。
 3、精度高
由于采样示波器的ADC的采样率可以很低,可以使用较高位数的ADC芯片,目前大部分的数字采样示波器使用的ADC芯片的位数都为14或更高位,远远高于8位货10位实时示波器的分辨率,所以采样示波器因其噪声低,波形精度高而被广泛应用在高速芯片测量和计量等领域。
4、可以直接进行光信号的测量
 产品采用模块化结构,有些模块有直接的光口输入,并内建光通信测量时要用到的标注滤波器,因此采样示波器在光通信以及光器件的测量领域也有大量应用。在这方面,实时示波器要远远低于采样示波器的使用程度。当然也弊,由于工作原因的限制,使用的场合却不像实时示波器那样,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点:
 需要同步触发信号:必须体统一个被测信号同步的时轴或者分频式中做触发。否则就无法进行测量。
 不使用捕获单次货偶发信号:如果被测信号中有单词瞬态信号,那么采样器就很难捕获到;或者当有偶发的信号出现频率很低时,则需要累积非常长时间的数据才能观察到。
 不适用板上电路调试:采用同轴的SMA接口或者光口作信号输入,一般有探头,虽然也可以通过一些外部的供电和转换电路链接实时示波器探头,但是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建议测量PCB板上的信号还是以实时示波器为主。
 简介之事实示波器
 其实当年我们使用的模拟示波器就是实时示波器。模拟示波器一般采用阴极射线管的CRT显示屏,模拟示波器内部产生周期信号控制荧光屏电子枪的水平偏转,输入信号经过放大之后,控制荧光屏电子枪的垂直方向偏转,这样就在CRT屏幕上形成了被测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为了保证信号在电子屏上稳定的显示,还需要让电子屏水平扫面周期和被测信号周期同步,所以模拟示波器中一般还带有相应的触发电路。从模拟示波器的原理可以看出,当信号输入之后,就可以控制电子枪垂直偏转从而在示波器屏幕上实时显示,是当之无愧的实时示波器哦。

现在大家说的数字实时示波器,一般是指数字存储示波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示波器上有没有写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
 数字存储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电路类似,分为水平控制部分和垂直控制部分,比模拟示波器多了显示处理部分。垂直控制部分包括信号前置预处理电路(放大或者衰减)、垂直方向预放大电路、ADC、存储单元、数据处理部分;水平控制部分包括衰减和放大电路、触发比较电路、延迟电路以及采样控制电路;

网友:
模拟示波器一般采用阴极射线管的CRT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