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在嵌入式具体有哪些方面的运用?

楼主(2022-01-11):
matlab的embedded matlab功能可以直接生成嵌入式c代码,本人觉得特别方便,但是不知道这样用matlab进行嵌入式开发不知道靠不靠谱,有什么优缺点。还有在当下的机器人开发领域 matlab有哪些是应用比较广泛的?

网友:
matlab有两个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你可以了解一下
1、matlab自带转C语言的编译器,可以用matlab设计好算法,然后直接将生成的整个C语言文件整合到你的代码里面

2、如果你喜欢用TI的DSP(比如TMS320F28377一类的),那就可以用matlab和CCS 6.0共同开发,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个接口

网友:
    ARM中可以嵌入系统,系统上可以用MATLAB做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