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铺铜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2-01-11):
各位大侠你们好!在pads铺铜的时候怎么设置铜块与焊盘之间的走线的宽度,如图白色那根线,在铺铜的时候怎么设置它的宽度呢?

网友:
你可以直接就可以把他填埋掉了。。。有那个线不好看。。那个线的宽度 和铜边宽一样的

网友:
“tools”---“option”---“thermals”,左边是插件元件的铺铜宽度,右边是贴片元件的铺铜宽度。
你试着改一下右边的那个“width”,在铺铜试试。

网友:
    options裡面選thermals右邊spoke width改花瓣鋪銅的線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