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速板哪些信号线必须要做成差分信号线和等长线呢

楼主(2022-01-11):
我就只知道MIPI、LVDS信号线好像要做成等长信号线,还有哪些信号线也要做成等长信号线和差分信号线?
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信号要做成差分或者等长,视频音频信号线要做成差分信号线吗?

网友:
高频数据总线(如:内存条用的总线)

网友:
  • Ethernet
  • SATA
  • HDMI
  • PCIe
  • USB
  • eDP
  • ...
  • ..
  • .

族繁不及備載!

网友:
差分信号就必须做等长,总线信号看速率,百兆往上尽量控制,百兆以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