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时,提示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12):
    原理图编译时,提示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如何解决?

网友:
    将对应元件的管脚类型修改为对应的类型;(如果是input、output等,表示进行电气规则检查,需要将相连接的关联元件的管脚类型都进行相应设置,比如:这儿5脚是input,则和它连接的部分可调整为output;如果是passive类型,则表示不需要进行电气规则检测。)

网友:
    点击“放置——指示——没有ERC”,这儿,没有ERC即表示不就行电气规则检查,然后,在告警的相应点处放置一个No ER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