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1-12):
    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利用现代电子电力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管段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控制 IC 和 MOSFER 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创新。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关电源设计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还介绍到当开关电源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快速的查找出开关电源的问题所在。
  开关电源的布局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 IC 和 MOSFET 构成。
  当设计高频开关电源时,布局非常重要。良好的布局可以解决这类电源的许多问题。因布局而出现的问题,通常在大电流时显现出来,并且在输入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压差较大时更加明显。一些主要的问题是在大的输出电流和 / 或大的输入 / 输出电压差时调节能力的下降,在输出和开头波形上的额外噪声,以及不稳定性。应用下面的几个简单原则就可以把这类问题最小化。
      电感器
  开关电源尽量使用低 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的带铁氧体闭合磁芯的电感器。比如圆形的或封闭的 E 型磁芯。如果开口磁芯(open cores)具有较低的 EMI 特性,并且离低功率导线和元件较远,也可以使用。如果使用开口磁芯,使磁芯的两极与 PCB 板垂直也是一个好主意。棒状磁芯(sTIck cores)通常用来消除大部分不需要的噪声。
      反馈
      尽量使反馈回路远离电感器和噪声源。还要尽可能使反馈线为直线,并且要粗一点。有时需要在这两种方案之间折衷一下,但使反馈线远离电感器的 EMI 和其它噪声源是两者当中更关键的一条。在PCB 上使反馈线位于与电感器相对的一侧,并且中间用接地层分开。
      滤波电容器
      当使用小容量瓷质输入滤波电容器时,它应该尽可能靠近 IC 的 VIN 引脚。这将消除尽可能多的线路电感影响,给内部 IC 线路一个更干净的电压源。开关电源一些设计需要使用前馈电容器从输出端连接到反馈引脚,通常是为了稳定性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位置也应该尽量靠近 IC。使用表贴电容还会减少引线长度,从而减少噪声耦合进因通孔元件而造成的有效天线(effecTIve antenna)。
  补偿
  如果为了稳定性,需要加入外部补偿元件,它们也应该尽量靠近 IC。这里也建议使用表贴元件,原因同对滤波电容的讨论。这些元件也不应该离电感器太近。
      走线和接地层
      使所有的电源(大电流)走线尽可能短、直、粗。在一块标准 PCB板上,最好使走线的每安绝对最小宽度为 15mil(0.381mm)。电感器、输出电容器和输出二极管应该尽可能靠在一起。这样可以帮助减少在大开关电流流过它们时,由开关电源走线引起的 EMI。这也会减少引线电感和电阻,从而减少噪声尖峰、鸣震(ringing)和阻性损耗,这些都会产生电压误差。IC 的接地、输入电容器、输出电容器和输出二极管(如果有的话)应该一起直接连接到一个接地面。最好在 PCB 的两面都设置接地面。这样会减少接地环路误差和吸收更多的由电感器产生的 EMI,从而减少了噪声。对于多于两层的多层板,可以用接地面分开电源面(电源走线和元件所在的区域)和信号面(反馈和补偿元件所在的区域)以提高性能。在多层板上,需要使用通孔把走线和不同的面连接起来。如果走线需要从一个面传输一个较大的电流到另一个面,每 200mA 电流使用一个标准通孔,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排列元件,使得开头电流环同方向旋转。根据开头调节器的运行方式,有两种功率状态。一个状态是当开头闭合时,另一个状态是当开头断开时。在每种状态期间,将由当前导通的功率器件产生一个电流环。排列功率器件,以使每种状态期间电流环的导通方向相同。这会防止两个半环之间的走线产生磁场反转,并可减少 EMI 的放射。
  散热
      当使用表贴功率 IC 或外部功率开关时,PCB 通常可以用作散热器。这就是用 PCB 上的敷铜面来帮助器件散热。参照特定器件手册中有关使用 PCB 散热的信息。这通常可以省去开关电源外加的散热装置。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时布局要规范并且合理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时选用的电感器和电容器应当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