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50Hz陷波器

楼主(2022-01-12):
    怎么有效的调试陷波器哇,我怎么换电阻电容都调试不到合适的中心频率和带宽

网友:
    最好在设计前先做计算和仿真,电阻电容要选高精度的,然后再实际调试.

网友:
    你的电阻电容,数值准确么?

网友:
    既然电阻电容数值不准确,那么 “我怎么换电阻电容都调试不到合适的中心频率和带宽” 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