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与无线电有什么区别? 射频模块的作用及原理?

楼主(2022-01-12):
    射频与无线电的区别?
射频模块的作用及原理?

网友:
    没什么区别
    以前老的无线技术 在民用里用的电磁波频率不高,大家以为无线电就是对讲机或电视或广播频段一般 几十Mhz到几百MHZ
    其实军用的雷达,卫星等这些 几十G~上百GHZ 也是无线电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发展迅速,目前常用的无线电技术频率 多数为从上百兆到3Ghz左右 ,称作为 射频频段.
其实随着无线通信发展和 人们需要信息容量不断扩大 ,更高的电波频段也会普遍利用,射频的频段上限也会越来越高
硬要区别无线和射频 就是:射频是生活里常用的无线电技术频率范围吧
    任何 无线电电路系统模块 都是 发射机和接受机 系统
在高频电路 雷达系统 微波工程 通信技术 这类相关书籍里会讲到他的各个模块及工作原理.

网友:
    射频与无线电没有什么区别无线电电路系统模块都是发射机和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