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相位 RF射频中的相位定义 和原理 什么叫相位 RF射频中的相位定义 和原理

楼主(2022-01-12):
什么叫相位 RF射频中的相位定义 和原理 什么叫相位 RF射频中的相位定义 和原理

网友:
射频天线中的电流是交流电,所以他的相位和一般电流的相位是相同的。原理就是互感了

网友:
在电子学中相位的概念是通用的,相位都是对交流信号来说的,射频中的电磁波可以看做是交流信号,相位(phase)是对于一个波,特定的时刻在它循环中的位置:一种它是否在波峰、波谷或它们之间的某点的标度。是描述讯号波形变化的度量,通常以度(角度)作为单位,也称作相角。 当讯号波形以周期的方式变化,波形循环一周即为360o 。常应用在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学、电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