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库文件

楼主(2022-01-12):
    之前做过一个封装,之后将.dra文件删掉,但依然可以在pcb文件中调用这个器件

    是不是要删除一个器件 必须把.dra .psm .log 和相对应的焊盘都删掉才可以

网友A:
    dra只是一个封装编辑文件,真正在PCB中调用的是它生成的psm文件,不想在PCB中调用它只需要删除对应的psm文件就可以了,同时PCB文件中不能有其他器件用到这个封装,否则PCB的database中还是会有这个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只是一个封装编辑文件,真正在PCB中调用的是它生成的psm文件,不想在PCB中调用它只需要删除对应的psm文 ...

明白了 多谢指教。。一句话点通了很多关于封装问题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