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图像处理技术的请教(嵌入式,DSP,OPENCV相关)

楼主(2022-01-12):
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个车体上安装设想摄取图像,然后通过车体中的芯片(不外联PC),进行对图像的滤波,处理,并驱动车体内的电机旋转,我现在的想法是用嵌入式LINUX系统,用GCC调用OPENCV进行处理,然后硬件用ARM用算法DSP实现。

网友:
首先应把需求说清楚,比如,您在车体上安装摄像机,再通过车体中的一个单独的芯片做图像处理,可能根据图像中的某种条件作为触发信号驱动车体中的电机工作,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有很多摄像机支持嵌入式二次开发没有必要再单独弄一个,另外开发环境,一般都是标准C,如果用TI公司的芯片DSP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支持该芯片的仿真器,在CCS3.3环境下写就是了。

网友:
同问,看一下大神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