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怎么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22-01-12):
怎么通过verilog HDL语言在FPGA中产生一个随机数?不需要代码(有当然更好),大概讲一下产生的原理,方法和过程就可以了,不胜感激!
比如说0到100当中的随机的一个数字就可以了!要能够通过ISE编译的!能转化成电路的方法!

网友:
个人认为FPGA内部电路是不能产生的随机数的,应该说是伪随机数,从产生的周期来看,长时间还是有规律的。过去做过模拟的噪声发生器,是利用热噪声来产生的,但是也是有规律的高斯噪声,随机数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移位反馈寄存器,产生一个PN序列。当然是伪随机数。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