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pcb 打开文件时出错

楼主(2022-01-12):
错误截图如下所示:
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你使用的allegro版本比pcb文件用的版本低

网友:
可以安装高版本软件或者叫别人帮你转换为低版本(你的版本),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试一下其他版本

网友:
应该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