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篇铝电解电容应用技术规范

楼主(2022-01-12):
    如题。最近主管要我出篇铝电解电容的应用技术规范,论坛大佬帮帮忙。

网友A:
    铝电解电容的应用技术规范
    是指什麼東西?

    Application Note?

    White Paper?

    Standard?什麼樣的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什麼東西?

Application Note?

是指的铝电解电容技术参数有哪些,怎么指导应用?应用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什麼東西?

    Application Note?

铝电解电容用在什么地方?怎么指导应用、选型,选型要注意的地方,反正就是怎么应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电解电容用在什么地方?怎么指导应用、选型,选型要注意的地方,反正就是怎么应用铝电解电容。

Panasonic White Paper - Understanding Polymer and Hybrid Capacitors

网友:
    TDK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Gener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网友: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Application Guide

网友A:
Nichicon Application Guidelines for Aluminum Electolytic Capacit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hicon Application Guidelines for Aluminum Electolytic Capacitors

    哇,一下给出这么多,都是英文的看得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