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重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2-01-12):
我们有个64pin的BGA封装的存储芯片,焊盘掉了大概20个,没办法读取内部数据,也无修复手段。最后想到的是能否对这个芯片重新封装,封装成TSOP的(这个芯片有同型号的TSOP封装)。
各位大神,一个芯片去掉原始封装,换成另外的封装,这个事情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有什么可注意事项?有厂家给做吗?

网友:
取出片芯,再重新封装,想想应该可以做

网友:
如果是内部数据坏掉了 换一个封装也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
用过的焊盘应该不能用了

网友:
能补点就补点,查一查哪些没有用,尽量修吧,就这一个花时间去搞这个不值当的

网友:
    可以做,如果是低速的话,可以针对坏掉的部分做X-Ray确定板子走线然后laser decap,把信号从substrate上引出来。

网友(2022-02-23):
    我没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