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极性问题

楼主(2022-01-12):
我看有些电路里面的耦合电容是正接,有些电路里是反接..如放大器前面的基级输入端是反接...那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滤除杂波,那又和它的正反接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求问加一

网友:
应该是根据电路的电位差来吧

网友:
你的电路图能不能让我看看,不看电路图,不好解释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三极管的基极反接电容,主要是一定信号频率的情况下,输入电压的交流成分,能够基本上没有衰减的通过电容到达基极,但其中的直流成分不能通过,也就是起到平常所说的耦合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