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板会出现金面氧化?

楼主(2022-01-12):
为什么PCB板会出现金面氧化?

网友:
因为湿气等原因

网友:
焊盘本身是铜的,其它印制线一般有绿漆,焊盘没有,同时表面没有做防氧化膜,或者受潮了容易和水中的氧发生反应。

网友:
可能没有做防氧化处理

网友:
简单的化学反应,保存得当即可,防潮柜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