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用FPC?

楼主(2022-01-12):
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用FPC?

网友:
相对下FPC与PCB的优劣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目前FPC生产最高级的应用,软硬结合板。但工艺造价高,很多生产商技术都不成熟。

网友:
FPC:软度高,可灵活运用结构内的空间。不惧弯折。物理硬度低,固定性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