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100hz-20M信号的电路

楼主(2022-01-12):
制作频率计,前置模拟放大电路不知道如何设计1Mhz以内的三极管还勉强可以,10M信号就无法放大了,现在要求放大100mv-2V的信号就行,1khz-20Mhz,都能被放大到单片机能识别就行

网友:
10M信号,直接入单片机不用分频吗?单片机忙得过来不?一般来说是要接个分频器,输入单片机的。

网友:
建议用场效应管放大,再整形、分频后进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