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KEIL 51 和KEIL ARM 不能同时装在电脑上

楼主(2022-01-12):
我装了51的 然后装ARM 的,结果之后打开51的都是ARM的KEIL   。。。。怎么办,你们有遇到过吗? 求解答!谢谢

网友:
可以先试一下安装ARM的,然后安装51的

网友:
打开方法不对!不能直接双击文件打开,要先打开你想用的软件,再在软件中打开相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