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提示selection include locked items

楼主(2022-01-12):
AD出现这个警告应该怎么解决啊?如果点了是,拖动元器件,焊盘会跑到丝印外面

网友:
意思是你选择的器件中有锁定的,如果确定要挪动,yes即可,否则就将锁定的排除,再选择

网友:
    你选中一个焊盘,你要移动原件应当选中原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