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式终端负载电阻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2-01-12):
    法兰式终端负载电阻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网友:
    法兰式终端负载电阻,是一种电子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遇到阻碍。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对于低频信号则不用。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也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
    终端负载电阻的作用:
1):终端电阻是为了减弱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
    2):信号在传输线中传输至终端时, 如果它的终端阻抗和特性阻抗不同时, 将会造成反射, 而使信号波形失真( 凹陷或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