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与DSP通信问题

楼主(2022-01-12):
    FPGA采用DSP的xintf接口与DSP通信,看了不少资料,但还是很迷茫,说要使FPGA的时序与DSP一致,要怎么实现一致呢?
    8 @4 R8 ^( U3 H6 e看到有说在FPGA中建立双口RAM或者FIFO的,就简单地FPGA检测到XWE就将数据送到寄存器,检测到XRD就将寄存器的值送到数据端口,这样不行吗?- g3 g0 ?) K% x1 `* A

网友:
    看下DSP的时序,使用相应的选通、时钟信号来存取数据即可

网友:
    我做过单片机和FPGA通信,使用的是SPI通信。速率在没有优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