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24v电瓶车充电器改成个12v电源,怎么弄?

楼主(2022-01-12):
    想把24v电瓶车充电器改成个12v电源,怎么弄?

网友:
    24V电动车充电器改12V: 将磁芯打开,把24v线圈的圈数,绕向记好,24V圈数的一半就是所要的12V充电端,用拆的线双绕。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一个12V充电器。便宜,快捷。  充电器(Charger)是采用高频电源技术,运用先进的智能动态调整充电技术。充电器在各个领域用途广泛,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被广泛用于手机、相机等常见电器。充电器是采用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的一种静止变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