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个大佬帮忙降个版本17.2降16.6,感谢

楼主(2022-01-12):
    求助!求助! 那个大佬帮忙降个版本17.2降16.6,自己降的只有TOP BOT层就算了,还有些器件都丢了 如图!
    然后在弱弱的问下,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A:
    帮忙还要付出5个威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还要付出5个威望值?

不是我控制的下载就得扣

网友B:
    电路精灵了解一下

网友:
    我这边公司电脑没办法上传,但是使用Vincent Skill V1.6中的降版本skill降低版本到了16.6,这个skill应该也是取自EDA365论坛里的,你可以自己试试。但是在ENV文件中增加以下语句后
    set ALLEGRO_LONG_NAME_SIZE = 255
    set ALLEGRO_LONG_PACKAGE_NAME = TRUE
    还是丢失了几个器件,一个是R43,报错原因,解决方法不知道
    ERROR(SPMHGE-73): For refdes 'R43' symbol '2P0201R_RF' is not legal for placemen
t layer. Check ALT_SYMBOL and ALT_SYMBOL_HARD property settings. [help]
    一个是U19,原因是焊盘的开窗用了17.2新的Rounded Rectangle形式,需要在17.2版本中改掉再导入
其它的就是丢了一些文字,剩余部分全部可以导入

网友:
    找官方的skill或者了解一下电路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精灵了解一下

    刚刚了解了一下 太NB了

网友:
    最好不要转,两个版本底层不一样,转了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