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的使用

楼主(2022-01-12):
一、首先什么是隔离器(又称信号隔离器)呢?
隔离器用于调整和隔离现场仪表的各种信号,并转换为计算机、DCS、PLC等可接受的标准信号或用户指定的特殊信号。隔离器主要用于隔离远动设备和运行设备,起到电气隔离、保护下一级控制电路、信号传输和抗干扰的作用。
二、隔离器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信号隔离器的原理是通过半导体器件调制转换变送器或仪表的信号,然后通过光感或磁感器件实现隔离转换,再解调转换回隔离前的信号。同时对隔离后的信号和供电电源进行隔离,保证转换后的信号和电源绝对独立,特别适合需要电隔离的设备和仪表。同时,根据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要求,对叠加在测量值上的干扰信号进行滤波和匹配。因此,隔离、放大、滤波和匹配是信号隔离器的作用。
三、隔离器的必要性
工业现场有不同的自动化仪器、检测设备和其他检测控制系统,它们需要传输各种信号。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控制系统还是监控系统,都可能面临复杂环境的干扰、短路、过压、脉冲不明、信号不匹配、信号相互干扰等。这些情况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操作错误甚至无法工作。因此,具有保护下级控制电路、削弱环境噪声影响、抑制接地或设备干扰、限流限压、保护控制系统输入输出和通信接口的隔离器已成为控制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一些DCS模块有自己的光电隔离功能,可能完全满足系统的正常工作需求,但系统不能总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一旦发生事故,造成DCS损坏,更换隔离器远比更换DCS模块更省钱、省时、省力,避免因小损失,因此隔离器至关重要。
因此,信号隔离器通常会根据不同的要求增加许多其他功能,如信号运算、信号分配、信号转换等。
四、常用类型的隔离器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同时向多个系统发送一个信号,如DCS和显示仪器,信号分配功能可以通过信号隔离器实现。为满足这些功能,XP系列隔离器大多可选择一进二出、一进三出、一进四出、二进二出等功能。隔离器可与各种工业传感器配合,取回参数信号,隔离传输,满足用户本地监控远程数据采集的需要。
五、隔离器和安全栅的区别
安全栅在隔离器的基础上增加了防爆功能,限制了从安全端子进入危险区域的能量,从而保证了系统安全。一般用于工厂环境中易燃易爆物质的场合。一旦现场或控制室设备出现危险故障,它将限制现场供应的能量,防止爆炸,因此您可以想象适用于安全栅的场合!
因此,隔离器与隔离安全栅的主要区别在于防爆功能。
六、最后要说的话——这东西虽小,但必不可少
最近,全国掀起了电力限制热潮。受能耗双重控制政策的影响,许多企业被动地接受了电力限制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过程和企业的运营。为响应国家号召,我公司积极应对限电政策,善于利用资源,乐观度过特殊时期。希望大大小小的企业都能顺利度过限电热潮!
事实上,在能耗大的工业领域,隔离器也是环保工程的一小部分,就像小螺丝一样,虽然小,但必不可少!

网友:
信号隔离器通常会增加信号运算功能

网友:
隔离器可与各种工业传感器配合